电流分配

楼主(2011-03-14):
根据串联分压并联分流原理
用电负荷大的情况下电流为155A 接的是一根国标25平方线和一根非标25平方线并过去的,放线的长度悬殊不多
但是实际测的电流悬殊很大,国标的有50A 非标的95A
1:为什么相差那么多呢?
2:2跟线加在一起的电流为什么小于一起测的电流?

网友A:
根据线路阻抗分配电流

网友B:
1,线径不一样或线材不一样导致导电率不同
2,不要怀疑真理,以一起测的电流为准

网友C:
非标的比国标的质量好此其一。其二;国标的接线头有问题。其三;钳形表有问题。

网友D:
应该已和在一起测得为准,你测量是要把两根线分开一定的距离,不然有磁场干扰。造成误差

网友E:
负载功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