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4):
1. PS 保持电源开启
2. 把 CPU 状态由 RUN 调 STOP
3. 把 HMI 与 CPU 的 MPI 电缆拔除
3. 把 USB/MPI+ 电缆接上 PC 和 CPU
4. 启动 STEP7 V5.4 编程软件, 并新建空项目
5. 执行菜单「PLC > 上载到PG/PC」
6. 填写站地址,槽号和机架号
7. 完成上载後
8. 把 USB/MPI+ 电缆拔除
9. 把 HMI 与 CPU 的 MPI  电缆接上
10. 把 CPU 状态由 STOP 调回 RUN

P.S. 另外, HMI MP277 也可以上载到 PC 吗?可以列出步骤给我吗?谢谢。

网友A:
HMI MP277你是要上传屏画面的程序还是WINAC PLC的程序?
画面的话,要以前下载画面时勾选启用回传,并且有存储卡才可以上传。
WINAC PLC和你上面的步骤基本相同,不过可以用网线上传,需要知道屏的IP地址。

楼主:
有关 HMI 我是一点都不懂的,但相信您能够帮到我。

现在我有两个 OP 277 KEY,一是完成品,另一是全新的。

要做的事情很易理解,把全新的做到完成品,跟旧的一模一样就行了。

问题一:
1. 我需要利用甚么西门子软件?
2. 详细步骤要怎样进行?

楼主:
请帮帮我~

网友A:
你在STEP-7中找PRO-SAVE,用它先将完成品的备份,然后到新屏上恢复

网友B:
我也正在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