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b20的使用

楼主(2011-03-14):
如下情况:主程序ob1中使能ob20,延迟20ms启动,且ob1中只有这么一句语句,那么ob1是在ob20调用后并将ob20里中的程序执行完毕后再开始下一次循环,还是ob1中的语句执行完了就立马执行新的循环,如果是这种情况,那ob20的使能位不是又重新置1,ob20重新计时,这样就永远无法被调用了吧?求解答
还有在ob1中写入延时接通定时器,那么是否等定时器启动了再下一次循环还是直接ob1中的语句执行完了就继续下一次循环,和前面的问题差不多,同求解答。

楼主:
没人能解答么,还是我问的不够清楚,呼唤达人。

网友A:
1、请去看看编程手册上有关组织块优先级的描述。OB20的优先级比OB1高,无论如何总是中断OB1而执行OB20。
2、定时器的原理是:系统读取当前时基,然后加上设定值,如果下一次系统的当前时基大于等于上一次时基+设定值,就表明定时到,因此,无论如何不会等定时器启动后,否则WDT早就触发了。
另:请仔细组织你的问题的语法描述,你的语文我怀疑是体育老师教的。

楼主:
果断是我问题没表达清楚,第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ob20不是延迟20ms再中断么,那么当ob1执行之后要延迟20ms后再调用中断,那么这个时间段内,ob1无事可干了,他是默默地等待着ob20的中断还是无情地立马继续下一个循环了?如果他是立马继续下一个循环,那么在ob20还没开始中断时,ob1岂不是又放荡地去激活第二个ob20了?
望大神好心帮忙解释。。

楼主:
顶起,不要沉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