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空白GC-53LM3-1光洋触摸屏写程序

楼主(2011-03-14):
怎样将原来存在电脑E盘里的程序下载到另一个空白GC-53LM3-1光洋触摸屏里?

网友A:
虽然我没用过白光屏,但是这个步骤基本都应该一样的。首先要有通讯线及软件。软件内打开你的程序,设置通讯参数,下载
下载积分:+1(llllggggyyyy)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1楼的帮助,但关键是怎样才能在软件内打开以前保存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