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串联分压是否对用电器造成损坏?

楼主(2011-03-14):
用电器 连接示意
大家好 :如题 !
串联分压 有哪些优缺点 ?

楼主:
请指教 谢谢 大家!

网友A:
串联电路优点就是简单,缺点就多了,你必须保证两个电器的阻抗(包含阻值及特性)一致,否则分到每个上面的电压是不一致的。你如果是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串的话,每个元件上超过220V都有可能。

网友B:
优点:确实可以达到分压的目的~~~
缺点:分压不均匀,将导致设备的寿命

楼主:
谢谢2位
另问:
LED 发光元件不知道 属于什么类型负载 ?

网友C:
回楼上:
LED有二极管特性。

楼主:
回楼上: 怎么引用?
现在不是有好多 光源都采用 发光二极管 来替代 ,寿命长不容易损坏。
我不知道他属于什么类型的负载 感性 容性 阻性?

网友D:
不同的发光二极管的管脚电压是不同的,只需在二极管的两脚之间串入一合适的电阻保证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符合二极管的管脚电压即可

网友A:
LED的是非线性的负载,用来组装LED灯的话,一般需要恒流控制。

网友E:
只要一点出现故障,有可能全部损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LED的是非线性的负载,用来组装LED灯的话,一般需要恒流控制。
对,是非线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