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4):
看这两方的书时,经常混淆,有世外高人的请指点!

网友A:
从硬件上看,HMI与组态之间毛关系都没有。

从软件来看,组态与HMI之间仍然毛关系没有。

从软件与硬件结合来看,HMI提供了硬件上的定义,即人机界面,任何可以充当人机交互的都可以作为HMI,包括PC,包括触摸屏,包括文本,包括按钮,这是一个泛泛的定义,而组态提供了实现人机交互的规则定义。

你不可能对着PC,触摸屏,文本 ,按钮说,去你妈的,这它们听不懂,因此,需要实现对于用户的信息输入的响应与反馈,这个过程就是组态。

包括程序员编写程序,电工接驳电线,都可以作为组态。

因此,你可以粗俗的认为HMI就是一个硬件范畴,而组态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硬件交互的软件功能而已。

网友B:
看帖回帖是美德,顶1楼。
jxh668

网友C:
组态和HMI之间有一定关系吗

组态:通常工控方面大多用在组态软件,另外西门子也有硬件组态的叫法
HMI:指的是人机介面

如果要找相同之处:只有是组态软件+触摸屏的电脑=HMI

网友D:
DCS中的组态包括:设备组态,数据库组态,控制器算法组态,服务器算法组态等

楼主:
精辟,受教了!

网友E:
头晕,不懂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