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11-03-14):
今天公司一台驱氢炉设备由于短路烧了5个固态继电器(欧姆龙 G3PF-535B),由于国内销售商都是做外贸的所以一般没有现货,我们又急需生产所以找了替代品欧姆龙 G3PE-545B-2N。总算搞定了!
我想请问一下大伙:如果我应付生产,不考虑报警什么的,用一个交流接触器(满足它的负载要求)短时间替代可以吗?
固态继电器的使用,是不是和交流接触器一样使用呢?
谢谢。。。
在此一并谢了各位的答案。。小弟茅塞顿开 结贴!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无非是开关频率可以到达很高 而交流接触器则不能 如果工艺频率不高的话 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B:
当然可以暂时使用了,只是一定要用品牌的。这样保险。我们公司生产的干燥机都采用西门子的接触器。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无非是开关频率可以到达很高 而交流接触器则不能 说白了它不就是一个接触器 如果工艺频率不高的话应该可以使用 !固态继电器的负载一旦短路了就必烧无疑!

网友D:
可以暂时使用了交流接触器电流一样大就好了

网友E:
我试过,烤箱上控制温度的,接触器用了很长时间,还可以

网友F:
那下次我们那数码印花机上的固态继电器坏了,我也用接触器替代它!顶!

网友G:
当然可以了!

网友H:
固态继电器(也叫SSR),它属于无触点通断的,具体控制接线和继电器一样。但是每个固太只能控制一组电源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只要是开关不是太频繁,完全可以用接触器代替。

网友J:
选更高规格的,频率,耐压,电流,等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K:
主要看原来固态继电器控制端的开关频率高不高。。。不高应该可以替代

网友L:
表面的讲可以代替。因为固态继电器的输入是电压直流电。输出时控制高压电。而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交流220V 。从两者看输出是没有影响的,但输入是不同的还要外接电源线。

网友M:
如果没有特殊工作条件可以代替,但是寿命不如固态继电器

网友N:
固态继电器触发工作

网友O:
当然可以代替了,但是一定要注意驱动电压的情况,触电容量,工作频率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P:
我想能用接触器的就不会用固态的,最好就不要更换,除非把PID的响应时间延长.但随之而来的是控制精度降低,看看你自己实际情况去.

QQ:84818626

网友Q:
最基本的价格都很不同,差别没有吗?是不可能的.

网友R:
只是应急,不可以代替。因为温度控制器输出的信号功率小。在温度快达到设定值时,温度控制器输出会频凡动作的,保证被控物的恒温。并且一般加热设备的电流都很大,最好使用无触点输出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S:
可以暂时使用

网友T:
用接触器代替如果出现开断频率太快(1~2秒)可在接触器控制电路中加一时间继电器延时
江湖好学士

网友U(2011-04-13):
固态继电器无非是开关频率可以到达很高 而交流接触器则不能

网友V:
可是可以,不过这要看你负载的功率和他的输入频率

网友W:
没问题的,固态继电器与接触器没什么大的区别除了频率高点体积小点,一般的场合可以通用的

网友X:
看要求了

网友Y:
频率不高可以的 在某些方面来说接触器还是不较安全的 因为固态太容易短路了 我们这里很多烘箱就是因为那东东老是短路导致温度一直升 后果很严重损失很大 惨惨惨啊

网友Z:
最主要还应该看看环境,我不知道你那里是否要求防爆。固态继电器是无火花的,接触器在开关的时候有火花。加油机采用的大都是固态继电器。某些老式加油机用过接触器。如果温度高很容易出事故的!!!

网友AA(2011-05-30):
只要正确择完全可以

网友AB:
建议使用杭州西子固体继电器。

网友AC:
不可以,因为你的场合是危险品,是不能产生火花的,只能使用无火花触点的设备
工控之路漫漫长,虚心向前辈学习

网友AD:
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啊 我落后了

网友AE:
学习中。。原来自己还有好多东西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