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的问题

楼主(2011-03-14):
我有一个信捷得plc带加米得我想解密 现在的问题是我连接好后 输入密码端口点击出现 后来我用了一下plc操作中的保密用户下载程序后 输入密码端口不出了好像给锁住了 plc上的run运行灯也不亮了 谁能告诉我怎样恢复到 输入密码端口点击出现 谢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没有人在解密信捷plc时发生过这个现象吗

楼主:
没有人用过信捷plc吗 为什么没人理我

网友A:
信捷PLC在下载程序时分二种模式,有保密下载和普通下载模式,如果采用了保密下载那么程序是不可以上传的。只能是自已重新写一个程序下载到PLC,之前的密码自动清除。
相信自我!

网友A:
你现在的问题可能是已经把PLC原有的程序给清掉了,你采用了保密下载模式下载了一个空的程序进了PLC,导致了PLC运行指示灯不会亮。提醒你下,以后在没搞清楚程序或没有保存PLC原有程序之前操作时不要选择下载PLC程序,而是选择上载PLC程序。否则你将会很麻烦的。
相信自我!

楼主:
谢了 已经搞清楚了 和4楼说的一样 好像程序已经没有了 加我个QQ吧

楼主:
四楼 我已发出邀请

网友B(2011-04-30):
信捷的PLC有带插补型号的!!无意间我接触了信捷,发现现在的信捷在指令方面还是比较丰富的了!!但是在前几天也听到一个让人意外的消息,就在在使用脉冲指令的时候,数值在变化,而脉冲没有输出!!

网友C:
做插补的还没研发好,做裸机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真的,现在的文字改革了吗?怎么让人看不懂?大概是我水平太低,技术问题我不懂,中文都看不懂了。如:“我有一个信捷得plc带加米得我想解密”看了好多遍,连猜带蒙,好不容易哦

网友E:
信捷的PLC在中小设备上应用的话完全可以了,指令方面还是没有大品牌丰富,比如在数据的检索,排序,求最大值等处理方面,那几个大品牌都做的很好了,但是信捷的还有待提高

网友F(2011-06-06):
先上载看下,不然就没程序了

网友G:
4楼说得好,初学的朋友应知道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