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变频节能计算
盟主

楼主(2011-03-14):
遇到个鼓风机的节能计算,我本来是估算了下大约在30~40%左右。但是甲方要求提供计算公式及明细,头疼啊。不知道用哪个公司了都。。把知道的参数列一下;电机参数:380V,287A,50HZ,1480转/分,定子三角形接法,实际运行电流140A。风机部分参数:现实际风量26000立方/小时,现风压6.4KPa,开度46.7%。要求计算节能多少。谁做过,帮个忙了,谢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好难,不知道呀!

网友B:
那你就是一个片面的问题了!如果你把变频器开到50频率了那它还节能不?如果你把它开到10频率的话可能就不是30%的了!如果你真的要计算的话就在进变频器的线安装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了!那是最标准了!客人一看就知道了用不着计算给他看啊!再说了所有的马达都要比负载大20%你不能拿马达的额定电流来说的啊!而一定要拿它的工作电流来说事实!
盟主

楼主:
哥啊,人家关键是要你提出计算的节能数据,看看效果好不好,才决定上不上变频,装上了还说什么哦。你说的调多少频率,那得满足生产需要啊,你还10HZ,一般风机频率低于40HZ效率就不行了。。

网友C:
看看,顶。
风机变频节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