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通过GOT1000读取相连的Q00J PLC程序

楼主(2011-03-14):
如下:PLC Q00J-S8,GOT1000,笔记本没有COM口子,买了个USB转COM的线。结果,这一条线没有用,一直没法和PLC通讯(Q00J用的是RS232接口)。以前用FX系列和F940连接后,电脑可以直接通过F940同FX PLC连接,不用调什么连接设置。笔记本通过USB和GOT1000连接,Q00J PLC用RS232和GOT1000连接,想用笔记本通过GOT和PLC连接,可是不知要怎么设置?选直连,没法用。
请帮帮忙,急,急,急。

网友A:
选透明连接,USB驱动在软件安装目录内。

网友B:
数据线插在GOT上 打开GX 按楼上的设置好 在通信测试一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谢谢。可是我的GX软件里没这个选项,只有CPU模式选择项,没有下面这三种选项。这个得要那个版本的GX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我的GX软件里没这个选项,只有CPU模式选择项,没有下面这三种选项。这个得要那个版本的GX行?
兄弟看來很少看手冊,guo版帖的圖上應該可以看到該點擊何處了

楼主:
真的没有下边那三个选项。我用的是SW7D5C-GPPW,是不是版本太老旧了。

楼主:
果然是版本问题,装了个8.86版的就有这个选项了。谢谢上面帮忙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