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4):
我在炼钢厂工作,维护的设备中有两套S7-300系统,工控机与PLC使用MPI连接,系统以正常工作两年余,近日发现新故障一个:画面有历史曲线可以调用,可有一部分记录曲线不再是曲线了,而是一条直线。那时正是连铸拉矫出现速度不可控事故的时间,故障时拉速最大,现场机旁箱显示速度已超过系统最大速度4.2米达到4.5米,操作人员把速度控制旋钮旋到0依然不能减速,事后查系统各部分均正常。但在WinCC画面却无故障时的曲线记录,只有一条直线从故障开始时间点一直指向控制恢复正常时显示的数值记录点,因外围检查不到元件损坏,线路也正常,故障时间也只有4分钟时间,因而没有拿到现场第一手数据。初步怀疑PLC系统运行时存在某个我未知的故障而导致WinCC画面记录曲线的异常,不知分析是否恰当,请见到的朋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不应该是这个问题,你再仔细看看程序,我怀疑程序在曲线调用时,如果超过某个数值时,他就输出这个值,当然不一定对,你可以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