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下载了个GX Developer-8.86Q,可是用不了啊。

楼主(2011-03-14):
不知道为什么。创建新工程都不行。本人新手,网高手帮帮忙。

楼主:
在线等,帮帮忙吧。

网友A:
安装文件时有些是不能勾选的

网友B:
应该是安装失败了

楼主:
完全按照说明安装。那些不勾那些勾都是按照说明装的,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C:
安装时勾选了作监控功能

网友D:
我都是这样啊,呜呜呜。用不了

网友E: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F:
以前有没有装过,有装过的可能还没有完全卸载完(如注册表),没有则可能系统不兼容了

网友G:
我也是安装不了,重新安装系统也一样,现在用的是低版本

网友H:
主要还是系统问题 ! 重新换个系统

网友I:
换成7.0的会有用的,我以前装的时候也出现这种状况了呀。换了以后就好用了

网友J:
我用的是7.06版本的,可以用啊

网友K:
出现这个问题,操作系统的原因居多的,特别是精简版的操作系统。

网友L:
重装系统!

网友M:
看你以前装过没有啊,如果有,要将注册表里面原来的安装信息删除了再试一下
菜鸟一个,只好笨鸟先飞

网友N:
本站有升级补丁解决该问题

网友O:
首次安装,要安装在默认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