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14):
大家好:
请各位师傅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我厂有三台变频器控制三个风机降水温,我想用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温控仪,根据水温的变化通过温控仪同时控制三台变频器的频率输出改变三个风机的转速,不知是否可以,如果可以温控仪要买带PID控制功能的吧?温度传感器买热电阻好?还是热电偶好?
如果不行有其它什么方法可以显示水温又可以同时控制三台变频器的频率输出?
帮帮我,谢谢!

网友A:
用一个温度传感器,本人认为热电阻比较好

网友B:
一般的温控仪只有一组触点输出,要控制三台变频器的频率,需要PLC,A/D模块,触摸屏。

网友C:
可以吧,温控仪要买带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变频器,

网友D:
要看你的温度在那一个段!一般的来讲上了700度的你就要用热电偶了!温控仪要买带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变频器

网友E:
可以,温控仪要买带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变频器就好

网友F:
干陶瓷厂的都会了,温控仪要买带模拟量输出的控制变频器就好

网友G:
要温控仪,如果有3组摸仪输出的最好,要么加信号隔离器,变频器要带摸仪反馈或者给定的

网友H:
干嘛那样复杂,一般OMRON的温控器可以控制5路输出,用输出做PID就可以了,
相差多的3台运转,接近些,停一台,在接近停一台,到温度全停了,都可以不要变频器。最经济,一个温控三个接触器,就做成最经济的PID。呵呵!献丑了。

网友I:
同意8楼的意见 经济实惠

网友J:
如果风机的功率比较大,做这样的改进还比较有意义,
否则,很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