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期显示

楼主(2011-03-14):
我想在威纶触摸屏上显示星期几,用上面的数值显示元件,显示的是数字的星期几,我想显示汉字的星期几不知这个能否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用PLC的寄存器写就好了。

网友B:
你可以使用“多状态指示灯元件”,读取地址使用“系统寄存器——本地时间(星期)”,状态数7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按照你的方法果然很好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