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问题?

楼主(2011-03-14):
请问Q系列PLC更换电池要注意什么?因为是进口设备,怕丢掉程序!

网友A:
在PLC供电的时候,在30S之内换好电池。这样可以避免程序丢失。
当然了,在更换电池前最好将程序上载备份。

网友B:
做备份是权益之举,万一30秒内出现问题。

网友C:
貌似以前有人问过一个一摸一样的问题,找找看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