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 ACS400变频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1-03-14):
ABB ACS401000632,启动后无故障代码显示,用默认的工厂宏或ABB标准宏等 启动面板电源有频率升降显示,变频器指示LED也正常,反正就是所有显示都正常,但就是无输出,空载和带载都是这样。一体化模块,静态测量没有发现问题。请教是故障还是设置问题(参数设置手册说更换应用宏后,基本所有套数都初始化了,有没有其它初始化方法呢)?
还有就是后来发现,参数16不能进入,就是切换参数时组14、组15、下面没有16,直接到组20。手册上是有的,系统控制类的。
关于以上一点,详细看一下手册,是设置问题,没有进入大菜单,进入大菜单就可以看到所有参数了,方法是按住ENTER直到出现*号。
手册下载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company/16659/acs400_F.pdf
请教各位,要是故障的话,还值不值得修啊。。。。。
内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看看你的接线图,再看看参数设置,是新的变频器吗,如果是新的,好好看说明书,我记的不太清楚了,好像有控制端子间要接个短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