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抽头式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1-03-15):
此电机从绕组有12根线输出,想请教下各位高手如何接线能使此电机实现正常速度和慢速两种速度模式运行?

网友A:
一般来说,电机的接线盒上有接线的标签的。你这样问,别人很难回答的。

网友B:
12根线,两根两根的并一起就是6根,6根线分两组(3根线1组)就是两种转速,建筑用的塔吊上用的升降电机就是这样的,但你必须注意,这12根线的头尾必须要测量好,你要是弄不明白就别搞了有危险。找个修电机的帮你。

网友C:
这是一种双星三角,电机接线盒盖上一般都有接线图,电工手册内有详细介绍。

网友D:
听说过,没实践过,三楼讲得对双星三角

网友E:
接法 2楼 正解 同万用表 测好!!! 名称 就 3楼 呵呵

网友F:
应该是双星双速的吧,我们单位全是这种的电机

网友G:
支持2楼,楼主一定要搞清楚电机线圈抽头的头和尾,不然会烧电机的

网友H:
没见过,还是看接线说明吧

网友I:
该是双星双速的吧

网友J:
我给你一个多速电机的资料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