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破解Q00J PLC?

楼主(2011-03-15):
公司有台机器因电力故障(闪了一下电,很快的),Q00J PLC报警,同时报警的还有QD75M2模块,都是ERR灯闪烁。估计不会是硬件损坏。由于没有密码,只能和PLC联线后,调出出错参数:4100,没法调出程序来排除这个报警。请高手帮忙。还有GOT1000也加了密,估计这个没法破的。

网友A:
请附上有偿服务还是免费服务……

网友B:
我给你搞定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故障已排除,没法调出程序,只有一点点的找一些数据不对的地方。找到一个不该出现负数的地方,清零后,重启正常。有偿的话是多少钱一次呢,还是卖个软件长期可用?触摸屏GOT1000也能破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