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OMRON PLC里面上升沿的指令有好几个,比如,时序输入:UP、DOWN(功率流上升沿下降沿微分);时序输出:DIFU、DIFD(上升沿下降沿微分);带微分选项:@、%(输入上升下降沿微分型指令),哪位高手能讲一下他们的区别啊,各用在什么地方?说明书上写得不是很详细,分这么多干鸟啊,三菱的就一个上升,一个下降。MD分这么多还不是要么上要么下的!

网友A:
谁跟你说三菱只有一个上一个下啊。

PLF,LDP这种不是啊。

早期的指令必须被支持,提供对早期指令的支持是作为厂商的责任!
优秀文章

网友B:
多点睇书,祥细了解,对自己才有一定的作用.没了解就乱说更难.
大多型答非所问之一者

网友C:
心态放好点,就不觉得它碍事了
支持原创

网友D:
实际很简单,UP、DOWN 指的是前面的说有条件满足给后面一个信号,@,%指的是给功能中只执行一次,DIFU,DIFD就是IO执行一次。↑,↓指的是就跟三菱相同,给IO点号触发后面条件。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