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LC模块 小白求助

楼主(2011-03-15):
昨天去车间观摩 一套设备
我想给伺服送料加一个编码器 构成一个闭环控制 可是老大说 PLC要加个模块才行 现在的 不支持
我问下 什么叫PLC的模块 还有空的点啊

网友A:
既然是伺服了 还加编码器干啥? 多此一举

网友B:
伺服电机的尾部本来就有一个编码器,难道你用的是步进??不会吧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设计是采用模拟量控制的话系统就会外加编码器来完成,要是用脉冲量来控制的话伺服本身内部就有,更不用加编码器啦,难道你是想把脉冲方式改模拟量电压方式输出输出控制,那就要加模拟量输出的DA模块.

网友D:
既然是伺服那编码器肯定自带着呢。既然伺服送料机是用PLC控制的,那这个PLC肯定是晶体管输出的。你老大所说的PLC模块就是定位模块,你老大说要加模块,要不PLC不支持,那你老大离那个数字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