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伺服数据要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如何实现

楼主(2011-03-15):
伺服数据要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是指脉冲量吗,没用到要用小数点啊,可以将脉冲当量设小啊。

楼主:
如:我要设定走37.76MM,那实际只能走37MM变换的脉冲,如何实现走37.76MM变换的脉冲

网友B:
貌似你在伺服里直接设置脉冲数就可以了,脉冲数与实际距离的比例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楼主:
对啦!谢谢提醒,其实我已经就是这样在使用了.我还以为有更好的办法!谢谢,大哥.我的QQ980984684,交个朋友吧.

楼主:
还有,PLC的存储器只默认整数,那如何如实的反映出37,76MM变换脉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