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与安川连线

楼主(2011-03-15):
西门子S7-200 224XP 的PLC 输出的信号是24V高电平,可是安川伺服接受的是低电平,不想要继电器中转有什么办法让安川伺服接受高电平,谁有电路图帮忙传个,谢谢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楼主:
自己先顶下,谁有好办法帮下忙呀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遇到过?
谁有好办法说下,日系和欧系都有这个毛病,
自己再订下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楼主:
再顶下,谁知道,帮下忙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jxh668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说具体点怎么加电阻?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网友B:
加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看看这个图吧,不知道适合你的情况不

QQ:346994482

网友D:
用光偶来转 不是逻辑的问题 应该是NPN和PNP转换的问题

网友E:
下载还要扣分啊

网友C:
没吧?我没设置,都是默认的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