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02H CPU 运行中 程序写入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5):
大家好 :
如题 因为设备在运行 不能停止 或者 暂停 ,只能在 CPU 运行中写入(设备动作频率不高不需要考虑一个周期内信号的变化),
出现如下提示 ,根据提示做了相应操作,结果依旧。
请指教,应该如何操作 ?!
出现顺序1
出现顺序2
出现顺序3

楼主:
GX 设置中 以勾选 CPU 运行中 程序写入 为允许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或者 应该注意什么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