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5):
我使用了两个三菱伺服电机改造了一台机器分别作为横动(400W)和提升(200W)用。
但是提升的那台伺服会出现规律性的抖动。每次在提升前先反方向转一下,然后在提升后又跟着提升的方向转一下。这里我提升只给了电机42个脉冲 这2次抖动很小估计就几个脉冲 但肉眼是看的出的 我就是纳闷了 这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把程序上传了。高手们能先看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导致电机误动作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有人能指教我一下 先谢谢啦
描述:GX软件编写的
附件: GMX.rar (10 K) 下载次数:176

网友A:
引用楼主源源于2011-03-15 13:23发表的 伺服电机有抖动现象 求高手指教 :
我使用了两个三菱伺服电机改造了一台机器分别作为横动(400W)和提升(200W)用。
但是提升的那台伺服会出现规律性的抖动。每次在提升前先反方向转一下,然后在提升后又跟着提升的方向转一下。这里我提升只给了电机42个脉冲 这2次抖动很小估计就几个脉冲 但肉眼是看的出的 我就是纳闷了 这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把程序上传了。高手们能先看看程序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导致电机误动作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有人能指教我一下 先谢谢啦

确认是提升时有反向抖动吗。那下降时有吗。
说说我的理解,通常作为提升机构的驱动电机,都带有刹车。设计的时候,一般在电机未进入运转状态或运转准备毕时,必须使刹车部分保持在制动状态。而电机进入运转状态或运转准备毕后,电机的电磁场产生,刹车部分就应该脱离制动状态。
电磁场的产生若滞后于刹车的释放,必然引发提升初始的下坠,
此下坠过程又产生伺服误差,伺服部分又自动修正,让电机多动一下补偿初始的下坠误差
而楼主所说,极似电机启动与刹车通断的配合存在时间差问题
个人理解
限于经验和水平有限,如有偏颇,敬请同行指正
你所说的应该是伺服外加的制动器吧~!我用的只是普通的伺服电机。刹车我是另加一个用齿轮连接,是防止停车的时候跑掉的,但在开车时候那个刹车是不通电的。
  •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ldq_yang) 感谢分享

网友B:
    支持二楼的说法 我在做一个工程时 和楼主产生一样的问题 检查结果完全如二楼所说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C:
    支持二楼的说法。

网友D:
    二楼看样子是不世出的高手。

网友E:
    LZ  给的程序都不全。。。有删节!

    怎么看?

网友F:
    如果是二楼说的这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G:
    2lou有道理,可从伺服控制器入手,调些参数,力矩啥的,编码率啥的,认真看下试试。不是很懂

网友H:
    2楼正解!

网友I: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J:
此问题我们车间同样发生过!!不过我们是没有抱闸的!!原因:伺服电机后面有编码器的!!当负载《由于重力和惯性》改变原应该停止的位置时,导致改变编码器的输出脉冲,驱动器会输出力矩使其回到原应该停下的位置!如此反复!!建议把伺服的直流制动用!抱闸响应速度不很好!《《《《《个人意见!!

网友K:
我也不是很懂!但是从来木见过CNC的垂直轴是不断动作的,
2楼的做法属于歪门邪道,这样做,频繁动作的电机一年不到就废了!
伺服的刹车是用来防止掉电的时候,垂直轴左右落体的!而不能用来进行工作中的制动,
建议调一下增益,要不就是功率选小了!

网友L:
16楼说得对 正解

网友E:
顶起来
不懂,
搬个板凳等~~~砖家

网友M:
二楼说得有道理,我公司做过横移的也出现抖动,但不是二楼说的重力原理,是设备的机械刚性太强了,将伺服的
刚性及增益调低就解决了。只能做为参考,看看对楼主是否能起帮助作用。

网友N:
由于重力作用伺服要校正所以抖动。所以用伺服做升降动作一定要带刹车

网友O:
16楼说的正确,刹车是在没电时保持当前位置的,楼主所说的抖动可能与刚性有关,可能负载有点重,起动时伺服在自动校正.

网友P:
本人是个新手,但我发现你的变向设计得有问题!正在运行中,到限位转向,所以有抖动!

网友Q:
脉冲数大一点看,还有是不是配重偏差太大

网友R:
没遇到过,赚分走人

网友S:
电机惯量小了,选大电机,或者用行星减速机

网友T:
同意16楼的看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我也不是很懂!但是从来木见过CNC的垂直轴是不断动作的,
2楼的做法属于歪门邪道,这样做,频繁动作的电机一年不到就废了!
伺服的刹车是用来防止掉电的时候,垂直轴左右落体的!而不能用来进行工作中的制动,
建议调一下增益,要不就是功率选小了!

本人2楼楼主,就是歪门邪道的那位
细细回顾本人前次发言,确实多有考虑不周及语焉未详之处,实在是本人水平有限,尚需静下心多充电少发言
本人闭嘴之前,在此再啰嗦两句过把嘴瘾

  评16楼楼主

“但是从来木见过CNC的垂直轴是不断动作的”“伺服的刹车是用来防止掉电的时候,垂直轴左右落体的!而不能用来进行工作中的制动”
这两句话有些孤陋寡闻之嫌

在数控设备上,不仅仅垂直轴,水平轴也有,编码器反馈信息与指令信息偏差时,轴在当前位置或运动过程中不停地前后补偿运动甚至剧振嚣叫,这种现象即使没亲身遇到,只要花点时间翻翻书也能了解到。
在某些场合,刹车就是用作工作中的制动以确保加工精度不受切削力冲击而影响,譬如意大利所产的saimp曲轴磨床的Z轴(移动工作台)移到任意加工位置时刹车就制动了,搞过磨床的都知道,Z轴是水平安置的。水平轴有此例,某些特定设备的垂直轴也许更需要吧。
楼主说不能,不知有否通知其他同行或外国同行了
其实很多东西,没有行不行或能不能,只是到底是否有必要

网友U:
下载看看有无问题

网友V:
2楼  说法  在道理上能说的  过去!但是要看楼主的  电机抖动  有多大 !不大的  话 调下 驱动器的 增益   和 制动时间  和 脉冲  的 上升时间   试  下

大家   集思广议  吗!

网友K:
回29楼,
不好意思!发16楼的时候有个别字由于粗心,打错误了!在此更正:
但是从来木见过CNC的垂直轴的制动器是不断动作的,
2楼的做法属于歪门邪道,这样做,频繁动作的电机一年不到就废了!
伺服的刹车是用来防止垂直轴掉电的时候左右落体的!而不能用来进行工作中的制动,

本人孤陋寡闻,没玩过意大利的东西,不过三菱的东西倒是懂一点,
三菱手册上说明了电磁制动器的寿命!小功率的电机制动寿命为2000次!中高功率的是20000次!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自己的电机可以用多少年!

网友W:
这个现象在三菱伺服电机的说明书里有讲到的。
电机传动是用带传动还是丝杠螺母副的?传动刚性有等级设置,相应地调整放大器的增益,增益大了会产生自激震荡(就是电机反复调整)甚至啸叫。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X:
建议楼主不带负载,测试下,是否有抖动,一检查是否如二楼所说。
然后再考虑如何解决

网友Y:
伺服的刹车是用来防止垂直轴掉电的时候下落的!而不能用来进行工作中的制动,也就是说伺服正常工作的时候,刹车是一直开着的

网友Z:
增益小了,加大增益应该就可以。当然增益大了也会抖动,但那是高频振动,一楼情况应是增益小,定位慢引起的。增益调节不熟的话用自动增益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