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这样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15):
下降沿后的动作未执行完(有延时复位)
上升沿指令后的动作又开始
互相影响吗?

网友A:
说的比较笼统,上升沿,下降沿是脉冲信号,理论上没有冲突

网友B:
上升沿下降沿都是单周期脉冲信号,这两个信号不存在冲突,但在你的实际应用中,这两个信号触发之后的后续控制是否存在冲突,要看你的实际控制逻辑要求和实际应用程序,建议把你的疑义作进一步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