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调试

楼主(2011-03-15):
带有触摸屏,饲服系统的PLC程序,一般的调试步骤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B:
这怎么说得清楚呢 要说就要说很清楚 建议楼主慢慢摸索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C:
应当先将程序与触摸屏进行仿真运行,运行正确后程序与设备连机调试,再将程序,触摸屏与设备联调

网友D:
还用得问啊,当然是把触摸屏跟PLC连接起来试机了,

网友E:
结合PLC的程序,在电脑上用触摸屏软件编好程序,用232接口数据线导入触摸屏,然后用线与PLC连接。

网友F:
我一般是 先写程序,再接线和伺服模拟,程序调试的差不多了。再写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