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位置控制单元求解

楼主(2011-03-15):
三菱伺服位置控制单元A1SD75M2,如何更换?直接更换即可还是需要将其中的参数下载下来重新输入?如果需要下载参数应该如何下载?哪位大师能解答下,不胜感谢

网友A:
A1SD75M2,存在cpu中的,直接更换即可。

网友B:
用软件下载下来呀 再上传伺服

楼主:
直接更换了,但是设备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C:
是不是用了定位软件设置的参数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