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主

楼主(2011-03-15):
风机泵类负载,大马拉小车体现在输出转矩所占额定转矩的量很小。假设一台220KW的电机拖动一台风机,额定电压380V,电流388A,额定转速1490转/分。功率因数0.9,效率95.6%。运行时采用挡板调节风量,原系统工频运行,运行电流大约在180A。按照功率计算公式:P=U*I*√3*cosφ,计算电机额定状态下功率:380*388*1.732*0.9=229.8KW比220KW要大。这是不是说明额定功率不是这么计算的?
额定输入功率:(额定输出除以效率)220/0.956=230.1KW(这里所说的功率均指有功功率)这么比较,似乎按P=U*I*√3*cosφ计算出的是电机输入功率。
于是在现运行状态下:输入功率:P=U*I*√3*cosφ=380*180*1.732*cosφ≤380*180*1.732*0.9=106.6kw,因为轻负荷下功率因数会降低,无功分量会增加。
从这里看,就是负载低了,定子电流也会下降,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并不存在所谓的很大的节能空间。因为你负载下降,它输入的功率同样基本成线性下降(这里假定磁路仍未饱和)。这样的话,即使采用变频器,好像也节不了多少能啊?风机类负载节能的关键在于降低转速,使得功率成转速比的三次方下降。但是根据转速与流量的关系,如果转速降低了,流量也一样降低了,这样还能满足生产要求吗?困惑的不行,流体力学没学过,看了个计算的方法 看不明白。。
但是我看人家的计算,在运行电流为180A时(同一台电机),计算出的电机输入功率既然有将近200KW,我不知道他怎么计算的。看起来好像是对的,电机只要运行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电机消耗的功率就接近额定功率,因为电机在低负荷率下,电机的效率是很低的。是不是我的计算方法有问题,还是他的计算有错误?望高手指教。。。
盟主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
在运行电流为180A时(同一台电机),计算出的电机输入功率既然有将近200KW!
这个我很怀疑,严重怀疑!

网友B:
呵呵 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