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继电器完成ALT指令?

楼主(2011-03-15):
想用继电器达到PLC中的ALT指令效果该怎么做?

网友A:
用继电器做很复杂,我做过一次。

楼主:
说说怎么做的

网友B:
就是一个单按钮控制的启动停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单按钮控制的启动停止电路。
是啊,咋弄呢,三楼师傅?

网友B:
百度一搜,图片就出来了,电工吧里也有图。

楼主:
知道了,谢谢,也找到了。

网友C:
3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继电器。
我用了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