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1-03-15):
我要做个设备,要求65点输入,65点输出.请问选用欧姆龙的哪种PLC.

网友A:
消灭零个回复而努力

网友B:
CPM2A/CPM2C/CQM1H/C200H/CJ/CV/CP.......具体用怎么选择要看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C:
建议最新式的方式:需要微型机,就要用CP1L-M60的+2个扩展,中型机推荐CJ1M(或者CJ2M)-CPU**的,IO自己选模组,大型机选择CS1G-CPU**H的。这样第一种价格最低,一般在4000元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