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X-Y轴画圆??

楼主(2011-03-15):
X-Y伺服电机如何在平面上画圆,程序该怎么下手啊?做过的大哥给小弟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要用定位模块FX2N-20GM
下载积分:+1(lcl0904) 热心助人

网友B:
两轴插补FX2N-20GM
下载积分:+1(lcl0904) 热心助人

楼主:
不要定位模块不行吗?

网友C:
不要定位模块不行

网友D:
不用定位模块可以 完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定位模块可以 完成
会有问题出现的, 不要陷害搂主....

网友F:
那确实啊,还是用定位模块吧,不用定位模块原理上是可以,但是计算,程序,都很麻烦,搞不好精度,速度都达不到要求

网友G:
怎么搞啊

网友H:
可以用数控系统呀,成本比用20GM差不多、

网友H:
还有你要走的圆,是要很规则的,还是走方形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主找到案例没,,,我也想研究研究,

网友J:
我手上有 三菱 FX2NC 和雅马哈 PRC 控制器带机械手 两个
很想走一个圆
但是 PRC貌似只有点 控制
但是以前见过一个自动点胶设备
可以和两个控制器连起来 可以走圆 直线 点 。。。。
无比膜拜
谁会啊 教我
有偿 Q372846692

楼主:
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