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创建文件不能另存

楼主(2011-03-15):
求教:GX Work2创建文件不能另存,而且已创建文件移动到另一个盘符下不能打开,不知是怎么回事?有请用过GX Work2朋友赐教!

网友A:
可以另存的,要事先创建个文件夹的,文件移动的话,要整个大文件夹一起移动的,最外的XML文件也要一起的,不然是打不开的。但是个人觉得GX Work2还是不太好了。
同过三菱的GOT穿透直接连PLC,FX是可以的,但是Q系列的怎么也连不上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还是换成了GX DEVELOPer了

楼主:
事先创建个文件夹可以另存,但是还是不能移动,即使整个大文件夹移动后都不能打开。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C:
我也刚刚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先另存优盘再转到别的电脑打开优盘,打开后再另存到这台电脑上

楼主:
看来这玩意儿不好用,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