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三凌编程软件中起动仿真软件

楼主(2011-03-15):
我先下载编程软件,后下载仿真软件,仿真软件是自动安装在编程软件内的,不知在编程软件中用什么方法打开仿真软件。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在菜单栏工具项的下拉菜单中有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项,打开程序后,点击测试启动即可,另外在软件界面快捷方式栏中有一个类似测试视力向下豁口(多一根向下线)的图标,点击它也行

网友B:
如图说明
谢谢。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2楼说得对,顶一下。

网友E:
2楼做的可真形象!

网友F:
楼主 有机会把那个仿真软件的地址也转告一下 谢谢

网友G:
深圳 三凌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H:
这个我会

网友I:
首先要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