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iew和温控仪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3-15):
在这里想请教群里的高手,小弟想通过温控仪表来控制温度,通过温控仪和eview触摸的通讯,直接在触摸屏里修改温控仪的设定温度,请问这样可行吗?小弟手里有很多EVIEW的mt510t这款触摸屏,请问有哪个型号的温控仪支持和它通讯呢?

网友A:
貌似有点难 首先通讯就很难解决 除非你选用温控扫描模块 那样就解决了 现在8路 扫描模块很便宜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B:
看一下是否支持各自的协议?

网友C:
可以的 ,步科的现在做的很全了,

网友D:
如果你你的温控仪表支持标准modbus就方便了

网友E:
三楼说的对步科的支持的还多一点我联LUST的时侯就是用步科的维纶的不支持

网友F:
通讯协议支持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G:
可以做到,但没这种必要。有现成的温控模块不用,何必装温控表啊。做电箱开孔都费劲,如果表很多你那程序都够你写的。哎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H:
楼上的此言差矣,温控变送器易受干扰,而温控表不易受到干扰。

网友I:
台达的DTC温控模块可以很方便 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