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N)系列PLC做位置控制时不用FX-1PG一类的定位模块吗?

楼主(2011-03-15):
请教各位大侠:FX1S(N)系列PLC做位置控制时不用FX-1PG一类的定位模块吗?直接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吗?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控制精度了,

网友B:
直接用Y0、Y1输出控制脉冲控制。看手册说明有例子。

楼主:
回一楼:精度为0.5毫米,直接用PLC控制步进(伺服)驱动器行吗?

网友C:
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D:
0.5mm可以直接发脉冲控制!可不用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控制精度了,
确实可以实现, 但无关控制精度 (精度是机械的问题)

网友F:
而且FX1N,1S不支持1PG扩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1S根本不能扩展!驱动步进电机是没问题的,Y0 Y1输出脉冲,其它点输出发向信号。定位精度可以靠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细分来实现,主要取决与机械的精度。

网友H:
控制步进电机是可以的,我就是用的FX1S的。

网友I:
1S是不能扩展的!
1N三菱官方是不允许扩展1PG的!但实际装上去也是可以用的!
个人以为,像步进电机这种低端的控制用Y0,Y1控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除非控制要求功能比较多!

网友J(2011-05-12):
FX1S(N)系列PLC有专用的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