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975GOT连接cclink 通信异常求助

楼主(2011-03-15):
欲将触摸屏A975挂CCLINK通讯模块监视生产线各个工位状况,安装OS和cclink 驱动 ID、传入做好的画面,设定好波特率、站号及占用站数后,触摸屏一直报错“communication error”,
求达人指点.....

网友A:
communication error翻译后是“通讯错误”
应该是设置不对,连线不对,或者硬件故障

楼主:
回复2L:
我将通讯模块拆下来后,其他CCLINK站通讯都很正常,证明接线都没问题了。
还有,触摸屏后面还有一块通讯板QBUS

楼主:
按道理讲:即使出现通讯错误,断开CCLINK模块后,画面应该显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2L:
我将通讯模块拆下来后,其他CCLINK站通讯都很正常,证明接线都没问题了。
还有,触摸屏后面还有一块通讯板QBUS
如果是A975与CCLINK通讯,应该屏后面有
A8GT-J61BT13或A8GT-J61BT15吧?
刚才你已经排除了接线问题,剩下的就是硬件问题和设置问题。
比如这个通讯卡可能有故障。
还有不要装A9GT-QBUS

网友B:
有CCLINK通讯模块怎么还会有QBUS通讯板
不能再接QBUS通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