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三菱GX-developer8.0编程软件里有很多功能无法使用呈灰色,是因为下载的免费版才这样吗?望朋友们能指点谜津!如图

网友A:
1、触点呈灰色:早期的PLC,如FX1S等并不支持触点的边沿检测,因此如果你的PLC机型为FX2N或以上的话,这些触点将变得可用。

2、当处于梯形图编辑模式时,SFC编程方式将不可使用,当用户在新建项目时选择了SFC编程方式后,这些按钮将变得可用。

仅此而已。

网友B:
两位的头象一样  但水平又不一样

网友C:
头像一样,这叫同行,水平不一样,这叫能力

楼主:
谢谢一楼的指点,也谢谢二楼,三楼的点评,这就是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效果,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触点呈灰色:早期的PLC,如FX1S等并不支持触点的边沿检测,因此如果你的PLC机型为FX2N或以上的话,这些触点将变得可用。

2、当处于梯形图编辑模式时,SFC编程方式将不可使用,当用户在新建项目时选择了SFC编程方式后,这些按钮将变得可用。

仅此而已。

嗯,是的

网友E:
哈哈,说的对啊。能力有差别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