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电机?

楼主(2011-03-16):
请教各位老师,10kv 750kw高压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应该选什么样的高压电缆,多少平方合适,用于抽风机,如何选择变频器?

网友A:
电流大约在75A左右,25的铜线可以了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B:
若cosΦ=0.85,则I=750/(1.732*10*0.85)=50.9(A), 3*16的高压电缆也可以。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C:
25的线是比较安全的的。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D:
25mm的线 中压变频器,可以咨询一下变频器供货商,他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E:
小生是菜鸟请问这个交流分三相和单相么?要是分,算法不是不一样么?

楼主:
低压的我都按每平方4安培,很保险,10kv的一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生是菜鸟请问这个交流分三相和单相么?要是分,算法不是不一样么?
那是肯定的,算法也不一样!
难道你连电工基础/电工手册都没有么?

楼主:
低压的我都按每平方4安培,很保险,10kv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