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伺服的速度控制需要位置模块吗?

楼主(2011-03-16):
各位好,我最近在碰到一个项目,卷布料的设备,使用了三菱J2S的伺服电机,卷取布料的厚度有其他装置控制,只需要使用伺服的速度控制方式,我想问速度控制方式需要位置模块吗?例如QD75D1模块吗?还有伺服控制器通电不运转时,人为的用手旋转伺服电机,伺服电机会发生响声,为什么?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A:
不要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速度模式,位置模式,转矩模式,有时是混合使用,具体看你的应用了,根据你所述应该是转矩+速度模式。
伺服通电已经使能了,是不能转动的,没加使能就可以用手转动。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要看设备的情况了

网友D: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应当不需要位置模式块
相信自我!

网友E:
如果使用速度模式是不需要定位模块的。
以上

网友F:
楼主说的是不是收卷机呀,如果要求的精度不高的话,没必要用伺服,直接变频器加调速器就行了。

网友G:
何必那么浪费,用变频器不就行了吗。
如果只做速度控制可以不要。
伺服通电后,不可用手去转动,因为尾部的编码器在监控着电机。

网友H:
2楼说的好!也要看工作工艺的。

网友I:
学习 能来个转矩模式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