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1 看伺服的说明书 里面说到XY脉冲信号输入口  AB脉冲信号输出口   都是什么东西呢?
2 PLC的模块是什么?(大学里程序的模块 我觉的跟这个有区别) 是硬件的模块?  那DA2 COM什么的 就是模块么?在什么时候需要加模块呢?
3PLG编码器是什么东西  PG卡 又是什么东西 电机编码器 又又是什么东西:?(都是在图纸里看到的)
4 在电磁阀的控制 那个控制线圈旁边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 应该是保护 但是是如何保护呢?
5 油泵和风扇在一起 为什么要加 降压启动电路? 而又有的没有加?  具体有什么数据么?我百度了下 说是公网10KW 或者变压13KW以上需要加 对么?
6 在图纸里面 断路器边 会写一个5° 4° 他是指的什么

先问这么多   一会想到了 再问
有大牛有空了话 可以直接QQ 861107

楼主:
没人理我啊。。。。。。。。。。。。。。。

网友A:
1,脉冲输入口,接受来自PLC的脉冲,输出口,发出脉冲到伺服电机。
2。PLC模块有很多找,是扩展PLC功能的,D-A转换模块是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的一种模块。
3。编码器是伺服电机用来接受脉冲和反馈肪冲的东东。
4,电磁阀控制线圈的那个保护二极管,我这里认为好像可以不用(可能我也不大清楚),有那个二极管有时极性接反了还短路。
5。降压启动是为了消除过大的起动电流,一般认为,7。5KW以上电机就不充许直接启动了。
6。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脉冲输入口,接受来自PLC的脉冲,输出口,发出脉冲到伺服电机。
2。PLC模块有很多找,是扩展PLC功能的,D-A转换模块是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的一种模块。
3。编码器是伺服电机用来接受脉冲和反馈肪冲的东东。
4,电磁阀控制线圈的那个保护二极管,我这里认为好像可以不用(可能我也不大清楚),有那个二极管有时极性接反了还短路。
5。降压启动是为了消除过大的起动电流,一般认为,7。5KW以上电机就不充许直接启动了。

第一个 好像不是我想问的

先谢谢你拉

楼主:
求详细解释撒

网友B:
看来我更小白。。
不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