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交流电流向问题

楼主(2011-03-16):
虽然学习电气有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明白交流点的走向,问了好多电工业说不清楚
大家都知道直流电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的,而交流电有正半周和负半周,正半周是从相线走向零线那么负半周怎么走呢?
还有老师说灯泡实际是一亮一灭的只是人的眼睛停留时间太短看不出来,电只能从相线走相零线那半周不能从零线走向相线啊,应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A:
工频50赫兹交流电是正弦波,对于220V负载正半周从相线走向零线;负半周从零线走向相线。

楼主:
如果这么解释的话零线不是也有电了?
相线是一直有电的而零线是跟大地接在一起到大地是怎么发出电呢?

网友B:
你认真学习一下电工原理,就会明白了。

楼主:
说明白点呗

网友C:
电工原理
还是很重要滴 呵呵

楼主:
说些没用的
知道就回答下不知道的也别装懂

网友D:
啥啥,看不见的东西,书上怎么说就是怎么搞的。

楼主:
书上说的你理解多少呢
交流电。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或电流。
大小好理解,方向呢?
有没有看过整流桥电路负半周怎么可能会从零线发出电呢?
在网上查了很多解释可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大家都是搞电都,说这是基本问题可也没有一个说的好的吧!!!

网友E:
一楼说的对,交流电压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三相有效值大小相等,其矢量和等于零,有正量就要有等量的负量来终和,零线的零伏是动态的,从交流220伏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就可以看出零线是往负半周送电的。

楼主:
大小事好理解就是时大时小只是我们说的220V 380V是有效值而已
就是这方向 我想的就是相线的电应该是一直从发电机发出来的这样的话就是单向的的
定义上方向也改变看正选波是有负半周老师说的是方向发生改变而不是负电压
具体的讲反方向怎不能从相线刘向发电机吧?
整流桥看的下半周就是从零线出来的了真是不好理解各位能解释清楚些吗?

网友F:
简单的理解的确是正半周电流从相线向零线,负半周从零线向相线
的确也是我们电工应该理解,因为有电流流过所以零线是带电的。
只有地线才是安全的。

网友G:
一楼的是正解,补充说明下:你把电压和电流看成水流试试。正弦波时候相线比零线水位高,水流是相线到零线;负弦波时零线比相线水位高,水流是零线到相线。只是这个水位高低是以每秒钟50次在不停变换的,这就是频率。
你们老师所说的灯泡一亮一灭那就是在正负弦波切换的时候会出现。
零线和大地连接而我们不会触电是因为你和零线的水位是一样高的。没有了势差那水就不会流动了。
下载积分:+4(xqx666)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1(zgf889)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这都是在用电设备上体现的
如果说发电机发出了3相电,而没有用电设备那么方向怎么理解呢?

网友H:
13楼说的详细正确,没有用电设备就是没有回路,没有回路当然就没有方向可言.你都不知到去那里,怎知到方向???

网友I: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J:
交流电是有频率的,接一个灯泡按原理说是可以实现一亮一灭,但是50hz频率太快。用眼睛看是看不到的,周期很快,交流电是一正一负,并不是说正半轴线这边走,负半轴应是哪根线走,为啥叫交流呢?就是互相交换。

网友K:
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或电流。
负半周并不是从零线到相线电流

网友L:
十三的同志说得很详细了,如果再要要详细的话,最好实习一下扫频仪,观察一下电流电压的方向,就明白了

网友M:
13楼说的很明白!

网友N:
13楼详细!;楼主说不用电了那发电机发出来的电的方向的问题简单了!你都没有用电哪来电流没有电流哪来方向?

网友O:
从高往低流。。。
哈哈,,我是来搞乱的。。
小哥,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适合做这一行,。,。。

网友O:
电子,电子,搞明白电子就明能明电流 的方向 了。。。
这个东西比较抽象,看你的理解能力了。。

楼主:
如15楼所说的就是发电机在发电而没有用电设备就等于发电机上引出的三根线是没电的,只要接上用电器电就会从发电机发出来?
虽然电的速度很快很快,如果说发电机的到用电设备之间的距离无线的长(有点钻牛角尖)要是和上开关用电器是不是要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电工作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么解释的话零线不是也有电了?
相线是一直有电的而零线是跟大地接在一起到大地是怎么发出电呢?

零线和地线不是一回事

网友Q:
大家还是要多理解一下基本的概念:电流,电动势,电压,相位差等等。零线并非不电人,所谓的不电人,是因为零线有良好的接地,和地是等电位,没有电压所以不电人。交流电负半周运动,零线的电位比相线高,是零线向相线的电子运动,不过由于零线一般和地的等电位所以也不会电人。但是所谓的不电人是指总零线,如果你触摸到工作回路中较细的分支零线有时也是会电你的(不信可以打着灯泡,试一试零线是否电人,嘿嘿嘿),因为正半周电流是带有高于地的电动势的。至于为什么总零线不电人,又和我们的人体电阻比接地电阻大有关,电流回馈到地而已。如果接地断路或者有较高电阻,照样电人。相位差,电动势是比较抽象的概念,理解起来是需要费点劲。
还有就是关于电灯泡有间断明亮,我认为可笑。无论正负半周都有电流通过,何来间断?再有电灯是由于发热辐射出光源,时刻发热,难道还有间断?大家还是要好好想一下。
  •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ldq_yang)
  • 希望向大家学习,能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谢谢。QQ:1162859666

    1162859666@qq.com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大家还是要多理解一下基本的概念:电流,电动势,电压,相位差等等。零线并非不电人,所谓的不电人,是因为零线有良好的接地,和地是等电位,没有电压所以不电人。交流电负半周运动,零线的电位比相线高,是零线向相线的电子运动,不过由于零线一般和地的等电位所以也不会电人。但是所谓的不电人是指总零线,如果你触摸到工作回路中较细的分支零线有时也是会电你的(不信可以打着灯泡,试一试零线是否电人,嘿嘿嘿),因为正半周电流是带有高于地的电动势的。至于为什么总零线不电人,又和我们的人体电阻比接地电阻大有关,电流回馈到地而已。如果接地断路或者有较高电阻,照样电人。相位差,电动势是比较抽象的概念,理解起来是需要费点劲。
    还有就是关于电灯泡有间断明亮,我认为可笑。无论正负半周都有电流通过,何来间断?再有电灯是由于发热辐射出光源,时刻发热,难道还有间断?大家还是要好好想一下。

    这才是正解啊!

网友S:
    这个好想啊,你当零线是直流电的中点,相线是直流电的正负且不停交替接入就好想那.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大家还是要多理解一下基本的概念:电流,电动势,电压,相位差等等。零线并非不电人,所谓的不电人,是因为零线有良好的接地,和地是等电位,没有电压所以不电人。交流电负半周运动,零线的电位比相线高,是零线向相线的电子运动,不过由于零线一般和地的等电位所以也不会电人。但是所谓的不电人是指总零线,如果你触摸到工作回路中较细的分支零线有时也是会电你的(不信可以打着灯泡,试一试零线是否电人,嘿嘿嘿),因为正半周电流是带有高于地的电动势的。至于为什么总零线不电人,又和我们的人体电阻比接地电阻大有关,电流回馈到地而已。如果接地断路或者有较高电阻,照样电人。相位差,电动势是比较抽象的概念,理解起来是需要费点劲。
    还有就是关于电灯泡有间断明亮,我认为可笑。无论正负半周都有电流通过,何来间断?再有电灯是由于发热辐射出光源,时刻发热,难道还有间断?大家还是要好好想一下。

    电动势,精辟。说到点子。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楼主:
    我说的电灯不是一亮一灭的话,波形上的零点怎么解释?
    在零点上也有电吗?我认为只是速度太快我们反映不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P:

    零线和地线不是一回事

    有的变压器的零线就是接地的,连在一起了还不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U:
    工频50赫兹交流电是正弦波,对于220V负载正半周从相线走向零线;负半周从零线走向相线,书上有啊

网友Q:
    所谓波形的零点也是动态的零点,也是有电流通过的,而非静止。所以我才认为没有什么电灯的闪烁。
    零线是要接地的,主要是为了与地等电位,保持中性点稳定不偏移和调节零序电流。四线制零地混用,五线制零线也要接地,再增加单独接地作为保护。所以零地还是有区别的。

    1162859666@qq.com

网友V:
    楼上所有回答粗看过一遍,回答过深,楼主现在的水平接受不了,还没入门,等于白说,楼主还是有思想的,维续学习,有发展.个人理解是这样的.电流的方向,大小是相对而言.相线零线也是相对的.假设有一个单相变压器输出220V交流电可接相应的用电器,这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两根导线正反交替导通.没有相线零线之分,如果把输出端任选一端点接地才出现零相线的分别名称,但这个线路的原理还是没变,也就是两根导线还是交替有正反电流流过,不知楼主能理解吗

网友W:
零线也有电流的,只是时刻与大地是等电位的。

网友X:
有负载才有回路。加上负载,才有方向。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解读电流的流向了。
其实,我们的电缆绝缘层,也有电流通过,只是很小,用手摸上去没有感觉而已。

网友Y:
看一下电工基础

网友Z:
你要回炉咯!!

网友AA:
交流电。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压或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