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三菱MR-J3-A伺服加了RXLG-500W-15R-J制动电阻,参数应该如何设?

网友A:
应该设定基本参数再生制动选件选择那个参数,应该设置为06吧。我是参照J2S与J3-B的手册。

楼主:
是设定这个参数吧?
请根据使用的再生选件,设定参数№PA02。
00: 不使用再生选件
MR-J3-10A时,不使用再生电阻
MR-J3-20A以上时,使用内置再生电阻
01: FB-BU FR-RC
02: MR-RB032
03: MR-RB12
04: MR-RB32
05: MR-RB30
06: MR-RB50
08: MR-RB31
09: MR-RB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设定这个参数吧?
请根据使用的再生选件,设定参数№PA02。
00: 不使用再生选件
MR-J3-10A时,不使用再生电阻
MR-J3-20A以上时,使用内置再生电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