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1-03-16):
如果一台变频器30hz的时候 网带通过一段距离的时间是50分钟 如果变频器频率调到15hz(网带可以运行) 那是不是网带通过同样这段距离的时间为100分钟?
谢谢 。。。
速度与频率是线性关系吧

网友A:
记得交流电机的速度,是由电压和频率决定的。
我就是想问问 频率变半,时间是不是加倍
谢谢 版主

网友B:
频率与速度应该是线性关系
盟主

网友C:
对,对于异步感应电动机来说,转速与输入电源的频率成线性关系。频率降低一半速度也降一半。。如果其他不变,时间必然加倍。转速公式:n=60f(1-s)/p,f就是频率,S是转差率 p电机极对数一般为常数。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对的,我们做过网带式干燥机,你的这个问题我也试验过的。

网友E:
电压恒定,转速与频率成正比,距离恒定时,时间与速度成反比,代换一下吗

网友F:
是呈线性关系的

网友G:
是对的,可以认为是10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