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Simulator 仿真软件怎么不显示指示灯

楼主(2011-03-16):
我用触摸屏软件做了个最简单的电动机启动停止指示图,但是用GT-Simulator仿真运行时,看不见表示电动机的指示灯,这是怎么回事啊?大侠帮一下,谢谢!

楼主:
大家帮助下,急,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设置有误。
QQ:532904130

网友B:
触摸屏软件中的软元件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