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高速计数器的使用范例

楼主(2011-03-16):
本人对高速计数器的功能理解不透,望大佬们提携提携!

网友A:
以三菱为例,高速计数器就是捕捉高速输入的脉冲信号,比如编码器,在程序中使用凸轮指令时就要用到高速计数器,只有高速计数器才能捕捉到编码器旋转时所发出的脉冲信号,普通的计数器是捕捉不到的。百度中有很多视频教程都是介绍高速计数器的应用方法的,你找找看就能理解了。

网友B:
不知楼主用什么的PLC范例多着呢一个牌子一个样呀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各品牌PLC的编程手册中关于高速计数器的介绍,一般都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