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M8029使用的时候的想法

楼主(2011-03-16):
(用M8029的时候注意紧跟脉冲指令。
事实上,效果最好的还是直接检查位置寄存器,自己建立一个比较继电器才实用。
可试试看。)
各位大哥对上面括号中的话怎么理解,望大力相告!

网友A:
LD M2
ANI M21
DDRVI D134 D148 Y0 Y1
AND M8029
RST M2
括号中就这样理解。

网友A:
楼上的你会不会说人话。。。。

网友B: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8000
DDRVA K6000 K3000 Y0 Y2
LD = D8140 K6000
RST S0
RET
这是一个用完成后的坐标和Y0的脉冲寄存器D8140进行比较然后复位自己的程序
也可以两轴同时输出,然后把对D8142的数据比较串联在D8140比较后面,当两个指令全部完成后跳出S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