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控制比例阀

楼主(2011-03-16):
哪位高手知道怎样用脉冲宽度调制控制比例阀

网友A:
晕死!从来没听说过用脉冲控制比例阀的,一般都是用模拟量电流或者电压信号来控制比例阀!楼主用脉冲宽度来控制可控硅或者固体继电器吧?

网友B:
就是,我用的SMCITV2050电气比例阀,是模拟量电压(DC0-10V)控制的,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种的。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C:
可以在输出加滤波电路,具体见编程手册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