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江湖救急!!A2ASCPU

楼主(2011-03-16):
三菱A2ASCPU 错误灯亮起 触摸屏的按键 有反映 但机器 不 动作 ,我看了是 PLC没输出这个能修么?
新 的什么价格

楼主:
还有 就是 可不可 以确定 就 是 着个CPU的事? 还是其他 模块 的事

网友A:
連線查看錯誤代碼及信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用编程软件在线连接后查看故障代码,如果有程序备份,清空内存后重新下载程序看看能否解决。至于换新的CPU,推荐选择新系列的,A系列的已经开始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