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西门子PLC下面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16):
这是在一个程序中的程序段,求问这是什么意思??要详解啊,思考了很久,也没想出.......
如果i31.0有信号是不是,就执行GZFSH1?
后面的YMSHCH 、MB311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我说两句
FC1005是一个预先编辑好的功能包,各对应的输入输出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已预先确定。
应用时只要在相应的输入输出端口填写实际地址就可。
假设FC1005内的逻辑关系是A+B=C,那只要在A、B输入端口填上相应的寄存器地址,寄存器的数据内容就执行相加,结果传送到C端口的输出寄存器
FC1005到底最终按怎样的逻辑处理输入输出变量间的关系,必须打开FC1005才能进行分析
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讲的非常正确,必须打开FC1005,才能知道是什么作用,有空找一本S7书看一下
liuliangdt

网友C:
参数`返回值。方框里是形参

网友D:
我打个比喻,把FC1005虚拟成一个plc, 左边虚拟成输入点,右边虚拟成输出点,具体怎么动作原理请打开FC1005这个虚拟plc来分析了

楼主:
谢谢,大体能理解一些,不会的网友可要多看看这个帖子哦

网友E:
和OMRON的功能块是一样的

网友F(2011-04-20):
就是功能块嘛

网友G:
没有用过,不过应该类似于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