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3-16):
台达的变频器出现电源一开变频器就以一定的速度运转,电位调速一点反应都没,请问前辈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售后

网友A:
你把接线 拆掉试了嘛?
先要判断 变频器故障 还是 外部故障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我把电i位器拆了还是这样呀
售后

网友B:
如果将外部信号线拆除的话还是出现此故障则是变频器自身故障
送修即可。

网友C:
启动信号 拆除了?
你是不是启动短接了,面板给定速度啊?

网友D:
有可能是楼上所说。
检查一下运行模式先。

网友E:
先检查一下设定!然后再下手检修!这个是变频器现场维修的必经步骤!有很多现场问题是参数设定的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是参数控制方式是不是外控。即端子控制。频率给定是不是面板给定

网友G:
你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再重新上电,看是否还会运行,即可判断出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下载积分:+1(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H:
检查一下设置参数。

网友I:
检查一下设置参数!

网友J:
好好检查一下频率给定的设定

网友K:
看外接电位器是不是坏掉了,质量差的经常出问题,有时候调速突变会很厉害,有时不起作用

网友L:
我修过相同的故障。维修联系13830812651

网友M:
可能是启用段速运行了,你得看一下各参数的设置

网友N:
设置没有搞对,你有可能设成上电运行了.电位器问题有可能是电位器坏了,要不就是频率给定方式不对

网友O:
检查是否设定了下限频率
如果下限频率不为零时,在运行条件符合情况下,那是会这样的

网友P:
8楼说得好

网友Q:
仔细看下说明书,台达的变频器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上电就以给定的参数运行)应该是参数调乱了。

网友R:
应该先检查一下运行模式先吧。

网友S: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

网友T:
先查清控制方式再说,问题发生以后不是靠着急,要冷静思考!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U(2011-04-19):
估计是你参数没有设置对
台达变频器问题